dell 1400 更换631 改良版显卡的问题

楼主(2011-08-03):
手里有一台dell 1400    显卡问题,换完改良版的显卡631(显卡确定没有问题),但是在换完之后,不玩游戏的状态下,60度左右,如果玩游戏,或是强测机,温度70-80 度,或是更高点,我换完改良版的显卡后,加的铜片,风扇没有处理,机子的bios ,显卡驱动更新到最新, 我现在的问题是:
1.  不知道现在的温度是不是属于正常,或是1400 换完改良版就是这样,因为我考虑到显卡的散热系统是铁的风扇壳,不是铜管,所以现在的温度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
2. 如果以现在的温度, 显卡会不会爆掉,请有过1400 换显卡的朋友给我解答一下,谢谢
                                                                                                    谢谢

网友:
DELL机器是出了名的温度高了。。。。

网友:
dell 1400  显卡的散热系统是铁的风扇壳,这个温度正常的。如果是铜的散热器,631在玩游戏的时候是最高不超过75度。HP机我改过的631玩游戏都不超过75度。

网友:
你测的温度基本正常,英伟达本身就发热量大

网友:
谢谢,真诚感谢,那以现在的温度能不能用的住,会不会返修!

网友:
天气太热 温度高是正常的 但是坚持不了的

网友:
你的显卡要是没问题的话  是不会返修的

网友:
  这种温度是百分之两百不行,   温度,风扇,铜片都要处理好,  不然返修是肯定的

网友:
你换的631 是改良全新的吗?现在又很多假的坑人。

网友:
显卡没有问题!

网友:
应问题不大吧

网友:
没法说,有时候真要看RP

网友:
建议最好改下风扇,可能会使用的久点,自己的麻烦少点。

网友:
兄弟,只要不出问题就没事,放心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