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90 显卡老是花屏

楼主(2011-08-03):
独立显卡小板的,型号:(英伟达的)QDFX-2500M-HN-A2,花屏后加焊或者重植又可以用一段时间,然后又出现花屏,周期不到一个月,反复这样,此显卡不太好买,这种情况是不是该换显卡啦,或者有没有代换品,望各位指点下,多谢!
显卡
linyingchen
要换显卡了

网友:
直接换板吧

网友:
你那芯片不行了 需要换了才可以
同意楼主:
5.0
linyingchen
同意楼主:

网友:
这板子 修过多少次了阿, 如果不多可以换个显卡试试
linyingchen
是啊 换显卡才可以了

网友:
先换个显卡试一下呗

网友:
换个显卡吧!

网友:
换掉吧 稳定 要不以后很麻烦的

网友:
110mt可以代
同意楼主:
5.0
linyingchen
同意楼主:
同意大师的

网友:
芯片要更换全新的

网友:
其实8楼就说出来了

网友:
换新的吧。。。

网友:
换个显卡植无铅的珠子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
你这样的问题 有人在论坛说过了 不是你做不好 也不是散热不行 而是芯片已经空焊 就是硅晶核心BGA在里面的 你看不到的 空了你也焊不了 导致你加热会好以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