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触模板不能用

楼主(2011-08-03):
客户送来的时候i说用抹布擦拭以后就不能用了,考虑是不是进水了 ,拆开后发现触模板底下导电银漆有发黑的地方,是不是烧坏了。这种情况怎么修啊?请各位大虾指教!!谢了!
进水

网友:
你那是进水了呀 需要换掉才行呀

网友A:
换个试下,看是否是主板问题

网友:
应该是烧坏了触摸板电路模块!能修就修,不能修旧换新的!

网友:
哦 !谢谢各位了!换新的要多少钱打大约?

网友:
换掉吧价格 网上查下 应该不贵

网友:
导电银漆发黑估计是烧断路了

网友:
楼主、你发错板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