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解判断屏线坏还是屏坏?

楼主(2011-08-03):
回收一台方正R620本子,显示有问题,图像由暗至强变化,在最上面和最下面始终有横条,经常鼠标移不到,外接屏看,其实鼠标在正常的运动,只是屏幕上所反应的感觉是没有动,要过一会刷新才会动,这种情况是屏线坏还是屏坏?

网友:
恭喜楼主。貌似LG闪屏门,你看下屏型号是不是LP141WX3。如果是该型号那么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测下屏线的。。。每条线都是不是通的

网友:
直接换屏就好了

网友:
你所说的型号一个字不差!!看来是要换屏了,有没有其它的替代型号,如果换了一样的屏会不会还要坏?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明显的是屏的问题,换屏吧

网友A:
刚刚在淘宝上找了一下,屏要450,11年6月份产的,LP141WX1 TLR1 店家说是改良的,有没有哪位师傅用过,有没有质量问题?

网友:
不要用LG的屏吧,防不胜防!

网友:
LG的闪屏,屏坏了

网友:
又是LP 惹的祸,换个其它牌子为好

网友:
看着像屏坏了 换屏吧!

网友:
先测屏的电压,看是不是屏线问题。要不就换张屏试试,看是不是屏。

网友:
那LP这是什么原因呢  不能修吗

网友:
这个型号出现的问题除了换屏的牌子就没办法解决了吗

网友:
局部问题基本上99。99%都是屏坏的

网友:
屏的成像有问题了 .要换屏的

网友:
屏线坏不一定是这样的画面

网友:
这么明显的屏问题。还用问吗?

网友:
学习了,我想知道为什么我的屏幕分成6个屏幕,怎么解决呢~

网友:
这是屏坏了。屏线是不会引导这种现像的。

网友:
哪位师傅可以帮忙解决下我的问题,是联想的14002笔记本,为什么会出现6个屏幕,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LP的不要用,用AUO,奇美吧,只要跟原来的尺寸一样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你外接看一下  是否也会出现一屏多显的现象   如果外接也是一样的  那就是显卡了    如果外接正常就是屏!这情况一般不会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一般屏线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
LG的屏那么差吗?

网友:
应该屏的问题。换屏试试

网友:
这屏批量故障

网友:
别费劲了,换个屏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在淘宝上找了一下,屏要450,11年6月份产的,LP141WX1 TLR1 店家说是改良的,有没有哪位师傅用过,有没 ...

可以换奇美的屏呀

网友:
换屏,我们这边换这屏商家价490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 楼主直接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