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英特尔845WR主板

楼主(2011-08-03):
英特尔845WR主板

这个地方的管子烧了导致内存报警这个管子的型号是上面 I   R222H   中间6C4Y  下面F7317    请给说下这个管子找什么型号代换
I   R222H    I和R中间有个标准

网友:
内存没供电,拉线吧,拉个2.5的电压上去,找管不好找

网友: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双MOS管!

网友:
这个芯片集成了两个MOS管。。一个N管。一个P管。。

网友:
大哥拉线接那个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