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 ABIT LG-95C 1.0的图纸

楼主(2011-08-03):
现在主板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无PCI复位。想求一份图纸研究哈。先谢谢了。

网友:
还有  945芯片   8718F-S 的IO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图纸啊,直接看下一个就行了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图纸啊

网友A:
没图。看看南桥的PWROK和VRMPWRGD
PWROK一般从IO发出给南桥。VRMPWRGD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给南桥。
跑线去吧

网友:
这个8718的IO 用的应该是PWROK1吧! 有看了其他牌子的图,PWORK2有些都没用。

网友(点评):
各有不同。都送给南桥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图。看看南桥的PWROK和VRMPWRGD
PWROK一般从IO发出给南桥。VRMPWRGD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给南桥。
跑线去 ...

居然两个PWROK 都没用 ,去下IO发现都是无外走线的,就连PWROK1的3.3V上拉电阻都没上。朗格回事也。IO我换了,不行。我把8100C网卡的复位也断开了的,也还是没得PCIRST的,点电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两个PWROK 都没用 ,去下IO发现都是无外走线的,就连PWROK1的3.3V上拉电阻都没上。朗格回事也。IO我换 ...

找图。或者拆南桥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