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刚买的USB网卡,无法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1-08-03):
找不到驱动程序,谁有呢,黄色问号.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吧,很方便

网友(点评):
好,我试试,谢谢啊

网友:
难道你买的 时候里面 没有驱动光盘??????????

网友:
USB网卡都需要驱动的,用驱动精灵也可以 挺方便

网友(点评):
驱动还没有下完,先谢谢你

网友:
楼上的,他如果能上网用驱动精灵,估计 就不用买USB网卡了,,哈哈
USB 网卡 几乎都是 这个样子,,,,只是芯片不同而已。。你只有找卖家了

可以用带网卡驱动的驱动精灵
谢谢了

网友:
这网卡你买的时候有带盒子的话里面肯定有光盘。不信你找找看

真有一个小光盘,哈哈,

网友A:
安装了驱动精灵后就是这个样子,大家看,现在用USB网卡后的显示,

网友:
那就对了
看看 能上网不

网友(点评):
可以上网了,嘿嘿,谢谢你的热心,祝大家生意旺旺!

网友:
买了人家不自带驱动的吗

网友(点评):
带了,也没问卖家,后来热心朋友帮忙又找到了

网友:
今天刚卖了一个 35元 还装了个系统  驱动我有 盘没给他你要我传给你

网友(点评):
谢谢你哦,还是圈里人热情,在大家的指引下我找到了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了驱动精灵后就是这个样子,大家看,现在用USB网卡后的显示,

右击本地连接5 属性 把此连接被受限制或无连接时通知我前面的勾去掉。确定即可

网友(点评):
感谢兄弟们的帮忙,在大家的帮助下再大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会尽力而为的

网友:
这个其实很简单  以说谁都懂了的

网友(点评):
隔行如隔山

网友:
驱动问题吧

网友(点评):
是的,再碰到就知道了

网友:
嗯,也是驱吧

网友:
一般都是带驱动碟子的   问那卖的地方要  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
里面没有带驱动吗,U盘里。

网友:
呵呵  USB网卡 里面 都带 光盘啊  要不 就下个 驱动人生 驱动一下 啊

网友:
下个驱动精灵就搞定了

网友(点评):
谢谢你下了,并且搞定了啊

网友:
建议在实在找不到驱动的情况下,找个较新的GHOST XP系统盘,重装系统。

许工程师好,感谢您在百忙中光临寒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