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哒哒哒的响过不停

楼主(2011-08-03):
今天接了一台HKC的19寸液晶显示器,一通电电源板就达达达的响过不停,电源IC换过,电源管换过,光电管换过,431换过,整流管换过,还是要哒哒哒的响,请问大师怎么维修啊?谢谢

网友:
仔细听听是哪?不平衡

网友:
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 型号是什么的

网友:
交流变压器 响吧。。。

网友:
高压板上的4411短路了

网友:
变压器下面有东西或者变压器铁芯松动了。用热熔胶粘一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响的吧 你加下焊试试

网友:
应该是变压器的声音,是不是后极有短路的。。。

网友:
高压部分有问题,断开他的电压再听下,沿着线索找容易的

网友:
变压器 在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