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6WD信号线无连接故障

楼主(2011-08-03):
此机配置如下:DVI接口*1个,VGA接口*1个,1394大口*1个,USB接口*4个

故障为接上信号线,显示器提示信号线无连接

1.此机除了开关按钮可以使用外,其余按键均不可用(按键本体是好的),按了也没反应,不可以调到DVI模式显示
2.拆机量测VGA接号的R,G,B二极体值为131,100,81,更换接口的R,G,B电感后二极体值都在81,接上信号线仍提示无信号线连接
3.VGA接口的行场信号,(在接上信号线的状态下量测的)其中行信号有5V电压,场信号没有5V,场信号经过一个二极管直接进入MCU了,二极管换了现象还是一样,MCU没有同型号的

DVI连接线的针数是24针的,手上没有这样的连接线,又因按键不能使用调不到DVI模式显示上来,在此问一下各位哥哥姐姐,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现象,是不是驱动板损坏引起的,在网上查了,此板的价格为150,如果换板那不划算呐

网友:
查下信号输入看看

网友:
DVI接口*VGA接口*是自动切换的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2013-10-30):
我手上也有意太这个机器,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