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8-03):
是23寸的液晶 把灯管换了有一边就亮一半 换一边接还是亮一半 灯管也换了很多 还是这样

网友:
更换高压端的兰色小容量高压电容

网友:
高压不足,或者灯管的低压端没有接好,

网友:
明显是高压不足,检查高压部分。

网友:
新鲜。。。加油,弄好了给分享一下

网友:
高压部分不足,搞不定就直接更换原装的把.

网友:
灯管小线没接好

网友:
哪一个通用的高压板一试就知道

网友:
谢了 最后配了一跟19的灯管就可以了 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
灯管线没焊好?

网友:
是焊好了的啊 就是换23上去就不行啊

网友:
直接搞个高压板试下不久出结果了 ?

网友:
灯管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这样的
改了个通用高压板上去好了

网友:
灯管单独试下。看下亮不亮嘛! 不就知道是灯管还高压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