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18 外置有声,内置无声,喇叭是好的

楼主(2011-08-03):
雷击过,换的EC,网卡坏了,换了个USB的,  声音内置的也不行了

是哪的问题呢?  喇叭那里有2.4的电压

EC6 EC7 8 9是哪里?
连到EC的脚吗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用个位置的还不行那肯定是声卡或是南桥的问题啊

网友:
我想应该是南桥或者网卡的问题了~我上次有台还是功放的问题呢~

网友:
  先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看下声卡头,再看南桥哟

网友:
功放芯片呢

网友:
换喇叭试过没有啊

网友:
最好是换个板子 应该能解决问题

ltbhao -5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遇到没有声音的机子很少,一般都是拉吧坏了。改装一个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人是没有声音、怎么关网卡的事了呢、、、很疑惑哦、

打错,我是想说是攻放的~~呵呵~~不好意思~见笑了!

网友:
楼主,先看看耳机、MIC接口,再查查功放----声卡------南桥。这样保险点不会错杀无辜。

网友:
换功放IC试试

网友:
芯片搞了 ,不行南桥!

网友:
看看是不是耳机存在信号一直有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