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eway z07进系统断电

楼主(2011-08-03):
客户一
笔记本
gateway z07进系统就自动断电,进PE不会断,换过硬盘,装过系统,都一样。请高手指教。
笔记本

网友:
不安驱动试下,还没注意CPU供电够吗?

网友:
没有安装驱动

网友:
显卡还是北桥?

网友:
建议你换个内存试试,我客户有台机器就是这个毛病,最后是换内存解决的问题。。。

网友:
PE不会掉电,硬件有不有查过,一个个的换拆,拆到不掉电为值。雷人吧!

网友:
加焊了南桥就好了。南桥上没散热器,可能管不了多长时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