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图

楼主(2011-08-03):
U30损坏  找不到代用的 请教下用什么方式  可以将5V转成3V

网友:
找个1117 试试  台式机  和液晶上 貌似有

网友:
1084 3.3 也行,主要看电流是多大

网友:
电流不大,可以用1117-3.3来弄 我弄过

网友:
楼上的都说的很对。。1117完全能满足楼主的需要。。。

网友:
我碰到过。USB这个转换的坏的。不过我的是USB简单把芯片去掉飞个5V搞定

网友A:
台式机板上的1117一般都是5VSB---->3VSB放心使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板上的1117一般都是5VSB---->3VSB放心使用吧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1084也可以的

网友:
难得找代用的了   就定了个那个5脚的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