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屏维修又一例

楼主(2011-08-03):
七喜A200 板号KM-V0 E255400  开机暗屏 直接上图

BKLT_ON测出此信号为0

NB发出的开启信号正常,LIDR#为0

U23输入正常,更换U23 OK

网友:
LID。。。待机开关拉低了。。。

网友:
图 看不到呀

网友:
怎么全是红X啊,看不到图啊

网友:
看不到图啊

网友:
我看不到图啊  楼主···········

网友:
今天也收到一台a200b的,开机跑到0.50就停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应该是进入了休眠状态,可以通过改变电平辅助判断,图片截的不是很清晰。

网友:
这个U23 应该是一个磁场感应开关吧

网友(点评):
霍尔开关.......................

网友:
好好好,手术刀式的维修,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图挂了 看不到 不过 屏暗好修 实在不行就拉3跟线也能搞定

网友A:
图看不 u23是个什么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看不 u23是个什么东西啊

霍尔电路其中的一种

网友:
一针见血,直接了当,不走弯路!

网友:
就是啊 图全变红X了 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