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一体板换完电容黑屏

楼主(2011-08-03):
本身故障为通电屏幕一亮一黑一亮一黑。拆机后看到高压板处有两个25V 220UF的电容鼓了,换完后,不小心把一体板掉在了地上,拿起发现没有什么明显的坏处。就装上了,结果开机通电后。屏幕亮了两三秒就直接黑了。关闭电源再打。又是哪样。是不是高压板掉坏了。已经确定灯管没有问题。已经用同型号的机器试过了。谢谢。

网友:
换块通用一体板试下就知

网友:
高压供电问题,看看限流电阻

网友:
说实在的,我不知道你这个新手有多新,如果刚学不久的话,深入维修是比较难的,要慢慢来,看看电源输出正常吗,就算不正常,因为新手也比较难弄,因为没有人教,或者经常或缺少配件
      给个不知道是不是建议的建议吧。我也是新手来的,这样的情况,买一个原装的高压一体板吧,旧的就当做是配件吧,以后慢慢研究,毕竟一个新的大概是二十多三十左右。也不影响你赚钱的,现在顾客并不是很喜欢久等的。说的不好莫怪

网友:
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建议换新的,旧的留着自己研究!!!

网友:
谢谢各位。我也是想换个新的。不过我们这交通特别不方便。EMS到我们这也得五六天。
没有快递。

网友:
直接换通用的了

网友:
我一般是把旧板直接换掉,然后有空的时候慢慢修出来

网友:
三星的我就修过,换电容,高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