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屏接口问题,有没有碰到过的呢??

楼主(2011-08-03):
一台V3000的机,开机电流正常,灰屏,外接也无显,换过屏和屏线,显卡也做了,问题依旧。测量屏接口阻值都正常,电压全有,
不过有个不解的地方,3D3V_S0阻值为17欧,就这个有点疑问,但开机有3。3V电压,求助一下,有没有碰到过的。如果这个阻值有问题,为什么电压又正常呢?求高手给个完整的答复,谢谢!!

还有8对LVDS信号,正常电压是多少V??

网友:
没高手回答一下吗,贴子别沉了啊

网友:
我曾经修到一个是显卡旁边的1,8V小电感和那个MOS管之间断线了,楼主查下

网友:
你是重植的显卡,还是换的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