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rror 0210 stuck key 3F是什么错误呀?

楼主(2011-08-03):
lenovo thinkpad e10小本出现error 0210 stuck key 3F的错误提示,请问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兄弟,帮帮忙吧!急求解答!
Lenovo

网友:
有知道的兄弟请给个指点,不生感激!

网友:
键盘错误,进BIOS恢复一下试试,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把键盘拆了,试一下

网友:
十分感谢哈,我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