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 不上电 郁闷啊

楼主(2011-08-03):
今天接到一台hp520的机器  电流跑到0.31然后掉电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小弟谢谢了

网友:
先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问题太多

不解释 -2 严禁灌水

网友:
0.3了,可以看看CPU供电是否正常了。。。

网友:
你说的太简单了 让大家怎么帮你啊?

网友:
我觉得还没有过CPU,查下CPU供电吧

网友:
你这应该是CPU供电没出来,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都是CPU供电没有,一般主要是+5VS和+3VS没有出来。

网友:
我手上有个惠普520  故障和楼主一样

网友:
本来是暗屏的     叫小弟门改个高压板就不通电电了   现在是通电到0.3掉电  测量桥供电都不出                                      南桥换过  北桥重值过   EC换过  桥供电IC换过   系统供电IC换过  BIOS刷过  故障还是一样   不知改咋搞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cpu供电怎么查啊

网友:
cpu

供电ic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