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下是声卡坏了吗?

楼主(2011-08-03):
华硕G41主板,安装系统后驱动都有就是没声音,用GHSOT版。客户说在家有声音,机器老死机,我装系统后怎么也没声音,是HD的声卡用驱动精灵安装也没音,前后都没有。

网友(点评):
看主板上的声卡芯片型号,上驱动之家找驱动装。声卡PID混乱,驱动不好装,驱动精灵、AIDA64都测不准声卡型号,更别提自动安装了。矽玛特的检测成IDT,威盛的检测成瑞昱,瑞昱的装错型号都是常事。

网友:
声卡坏了,直接加块外接声卡,OK。

网友:
最好看下声卡芯片,IDT、矽玛特声卡兼容性差,不能自动安装驱动是正常现象。

网友:
你先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下驱动有没有装好 装好的话在开始运行 dxdiag 打开诊断工具 选择声音 点击测试DirectSound 再听下耳机或音箱有没有咕咕类似的声音 有的话说明就好的

网友:
装系统把声卡装坏了?再找驱动吧,驱动精灵找不到,驱动人生找,再不行,到驱动之家找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里看一下设备范例ID 在根据这个ID找驱动

网友:
确实是声卡坏了,用主板自带驱动装后还是没声音,接口的问题插上耳机音箱都认不出设备

网友:
确实是声卡坏了,用主板自带驱动装后还是没声音,接口的问题插上耳机音箱都认不出设备,网卡也坏了

网友:
驱动 驱动 驱动

网友:
去华硕官网下载驱动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好几个华硕的G41,都是声卡坏了,直接装的官方驱动不能用, 按主板的声卡周围可以发出断续的声音。声卡不值钱,直接换

网友:
这主板还在保修的    去保修看看

网友:
主板还在保修期,换了一块

网友:
查查电路看看

网友:
没有正确安装声卡驱动。

网友:
华硕的声卡就是垃圾!

网友:
我也碰到过 有时候确实是坏了 直接加块独立的省事

网友:
碰到过华擎主板装GHSOT版没声音 后来用了主板带的驱动就好了 还有以后用了深度9.0好像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1、主板设置没打开声音设备;2、驱动没装好

网友:
手动安装驱动看下

网友:
加个独立的声卡啊

网友:
谢谢分享声卡坏的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