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开机都会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1-08-03):
都自动会有这个框框,不知道为什么。

驱动都打上去了。 虽然不影响使用,但不敢卖不出去。。。

网友:
开机启动项里看看   系统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重装一下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一样的板,同样的系统这个就会另一快不会。 我i装个别的系统试试。。

网友:
系统问题   装个系统就行了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系统问题吧

网友:
用360软件查看开机启动项。要不重装系统最简单办法!

网友:
谢谢大家, 真是系统问题。  令人费解,同型号的板有的兼容有的不兼容同个系统。。

网友:
百分百系统问题

网友:
系统问题,重新装一下就行了。

网友:
启动项有问题 估计是中毒了 现在有的木马就连做系统也没用了 硬盘全格下试试  等楼主结果

网友:
晕 出现哪问题,就要先想到系统

网友:
呵呵呵,换个系统就ok啦!

网友:
很明显 是系统不兼容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到一个判断方式了。

网友:
是系统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谢谢你的 热心帮助。雨林木风的系统不行,我装别的版本系统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