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213提示10.1000耗材余量错误

楼主(2011-08-03):
朋友的公司,有一台HP1213的一体机,说是硒鼓的粉没有了。我去看时提示:你使用的是旧的耗材。问朋友说买回来,就用的HP随机的硒鼓,也没有加过粉。随后我把带过去的一只新的代用硒鼓换上去,却提示10.1000耗材余量错误。我打印机很少维修,不知道具体什么原因,向各位请教!把他那只硒鼓换上,还是提示使用的旧的耗材。回来后我把我带的那只代用硒鼓放到HP1136上面用,一切正常。

网友:
还有哪位高手愿意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不识别,你找看里面的设置,看能不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