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J2200打印机问题

楼主(2011-08-03):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联想2200打印机
打印的时候有一边浅
开始以为是粉仓没粉了 或者是硒鼓到寿命了
可是打出测试页显示 硒鼓还有80%  粉仓还有50%
就和客户说激光器 可能有问题 得维修了 费用是280
粉仓还有一点漏粉  建议更换粉仓  费用260
客户说费用高  得和领导申请

网友:
未完待续............

网友:
后来客户从别的机子上取下硒鼓安上 效果明显提高了不少

网友:
然后客户要求给更换新的硒鼓
我说更换新的硒鼓效果也不一定好
肯定是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
客户非要换硒鼓试试
结果还是不理想
我非常肯定的告诉他是激光器有问题
但客户不认  抱着机子又走了
往返不下3次了
郁闷中....................

网友:
呵呵,不怕黄了还有下一单,有样.要是个个维修师傅和你一样就OK,价格肯定不会掉

网友:
现在生意什么都难做啊

网友:
应该是感光鼓或者激光器的问题

网友(2011-09-15):
粉盒,感光鼓,还有激光器:如果是激光器的问题,那么这种现象就叫:单边深浅:激光器棱镜脏了。清洁之就OK了。大概是得耗费30分钟左右把。

网友:
现在机子都那么便宜,修的价格高了肯定不行

网友:
是不是左边有几个字比较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