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兄弟帮忙看一下M2N68 PLUS这个元件

楼主(2011-08-03):
GS324SF下面第二排右数第五个元件,红色标记的方向,灰飞烟灭了,不知道是啥,第二个是01B,第三个是01C,第四个好像是24C,第五个没了,烧没了...板子都糊了
哪个兄弟手里有这款板子告诉一下,这个是个什么元件丝印是什么,不胜感激。

网友:
首先测量他两端是什么,一端是供电一端是信号线和两端都是供电的话基本上就是一颗电阻,如果一点是供电一端接地基本是就是电容,但感觉你那个框比其他的要大,但也没有3极管的框那么大。建议LZ把那个14脚芯片型号发出来然后帮你找电路图分析。

网友:
感谢兄弟回复,那个14脚元件就是GS324SF,这型号板子按说不少,可着急的时候又见不到了,哪个兄弟帮个忙看一下元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