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22W90PS 花屏

楼主(2011-08-03):
              牌子:AOC;              大小:22寸;                    类型:LCD;                  型号:TFT22W90PS ;            现象:     花屏。 此显示器确定不是一体板+驱动板+屏线+接口松动和屏线接触不良等原因引起。请教修过屏电路板的高手讲解一下此故障的维修思路。

网友:
你是说 电源 高压条 驱动板 你都试过了。 那你试量一下屏的升压看看!!

网友:
屏上VCOM电压是多少伏? 还有接电感的二极管输出多少伏?

网友:
如果屏线排除了,应该还是屏芯片的事~

网友:
屏还没修过,来一位高手好好讲下!~

网友:
帮你顶一下吧,这个我也不会。。。。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也不明白,现在的大屏显示器好像很多问题一样。这个有点像是上面的大芯片问题

网友:
感觉是大芯片的问题

网友:
我修过有横条闪的,不过驱动板换图像处理芯片就好了‘

网友:
刷下mcu难说就好了。。我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先刷程序吧,感觉是

网友:
主芯片温度高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软排的问题!

网友:
2楼。请问你所说的屏升压正常应该是多少呢? (我测得为12伏)
3楼。请问你所说的VCOM的电压正常是多少呢?VCOM是什么类型的芯片啊?我不知道是哪个!还有接电感的二极管输出正常是多少呢? (我测得接电感的二极管输出为12伏)
10楼。请问你所说的刷MCU是刷屏上的MCU还是刷驱动板上的MCU。还有如果屏上有mcu。这个MCU是什么类型或什么型号的芯片啊?
12楼。主芯片{LG Diaplay / sw0616-M / 01swl-0016A / 0909 / N119490N} 温度不高;  {MAX17077 / ETM 909 / NDE TBGG}有一点温度,但不是烫。
13楼。你所说的软排线我动起没有任何反应。我感觉应该没有问题。

  现在我测得屏的屏电路板上有一个12伏;4.9伏;3.3伏;3伏。暂时还没有找到故障在什么地方。

网友(点评):
还有个负压呢?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如果故障依旧,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逻辑板 TFT驱动电压有 12V 27V -7V  如果这些电压正常 那就宣布屏报废。

网友:
查下屏线路板上的电容,可能漏电引起,以前碰到过

网友:
也有同样故障现象的AOC显示器,盼分享哈。

网友:
屏都坏了 。。还修啥呢 成功率很低的

网友:
这是LG飞利浦22寸的屏,这种屏都是有这种通病,到现在为止遇到过好多这种情况,屏上面电压都是正常的,不知哪位高手有修好过这种问题的,好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