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D881-WT 电源芯片型号

楼主(2011-08-03):
请教哪位大哥知道方正FD881-WT 电源芯片型号 这个机子是雷打的。芯片型号看不清了。还有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吗??多谢!
芯片

网友:
根据印刷板确定各脚功能,然后对照已知型号来定。

网友:
根据定义反推IC,还有个方法,到淘宝问这板的人上面IC型号!~大多都会告诉的

网友:
看电路一般看的到,显示器的电源没有特殊的,除非是进口的。

网友:
谢谢大家。这个芯片的电路我也少见。后面更换了高压一体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