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一个开关搞死人了 ASUS A3V 不加电!!!

楼主(2011-08-03):
客户送修ASUS A3V 不加电 拆机 测量无3V5V 。打开图纸点位图,量TPS51020无开关信号ENBL 1ENBL2
先查ENBL2 ,查VSUS_ONVSUS_ON#控制。测量VSUS_ON#高电平3.3v,自然拉低了VSUS_ON。拆掉Q114R811的下端出现5v。说明问题出在VSUS_ON#的那一端。
再看ENBL1
这里的四组信号不能为低,挨个检查吧,到最后查出FORCE_OFF# 为低,那么问题找着了,锁定目标查FORCE_OFF#
FORCE_OFF#去了4个地方,排除了一个剩下三个点。继续往下看。
这里是产生FORCE_OFF#的。。量U50 5脚有4v的电压,经计算是正常的。但是4脚无输出,对地阻值正常,无短路。
在这里,FORCE_OFF#因为R670在主板上空件,跳过不考虑。(悲剧从这里开始了)以后再述。
继续查找FORCE_OFF#,,在这里跟ENBL2的VSUS_ON#汇合到同一个电路了。
问题就是出在这里。因为FORCE_OFF#拉低了所以VSUS_ON#就保持在高电平。只要把FORCE_OFF#的问题解决了,机器就好了。。。哪里出问题了呢?
返回去,短接U5045脚,依然不出5v。拆掉U50    Q120 再量FORCE_OFF#呵呵,对地短路了,问题出来了,加电烧击,电电流大短,但是主板上没有一丁点的温度,过了很久也没有,怪了,怎么回事呢?
对照主板,图纸反复看,还有哪里没考虑到呢?真没有关联的元件了。
最后把注意力集中到SW7 一直忽略了的东西,是个开关,难道是他?拆了,,,,,哈哈,,一量不短了,把拆下的元件装上去,3v5v出来了,开机,亮机!!!!!

网友(点评):
SW7可是RTC电路

网友:
附上ASUS A3V图纸

网友A:
我知道啊!我问楼主呢?那个SW7是休眠开关不? 你该配副眼镜。。。。。。!

网友:
天天修难问题。忽略了小问题。今天收到一个机器灯管坏了。我拿到就把显卡做了。

网友:
怎么这样也可以呀?不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啊!我问楼主呢?那个SW7是休眠开关不? 你该配副眼镜。。。。。。!

应该不是休眠开关 ,这不是A8系列,犯那样的通病。sw7在主板背面,,电池口旁边。

网友:
这个机修的有意思,那个开关怎么会坏的呢

网友:
看的我都心酸 我啥事才有那个技术呢

网友:
分析的好啊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
ASUS的LID相当的给力,甚至新一点的本本也经常会出现LID损坏

网友:
无论它是什么,分析 的好就行
俗话说 通病也是人查出来的

网友:
那个是reset 开关, 华硕有些会有, 在机身背面

网友:
那个开关,具体作用还是不太明白,,,不过查到是那玩意引起拉低VSUS_ON 信号,断开那路,还是能找到具体故障点!!

上面有人说是休眠开关,有人说是重起开关,!有没有权威的说法!

网友:
那是一个强行重启开关

网友:
分析相当的好,模拜了!

网友:
华硕,板子喜欢出这问题

网友:
嗨,今天遇到一A3V机子,电流从0。04--0。2-0。3-0。04一直循环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