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8-03):
有个老的TCL主机内置的音箱,想接到新的组装机的机箱内,但是不知道这个内置音箱的接口那个是电源供电线,音频输出线,有知道的朋友说说
电源

网友:
音频地线,左右声道,电源正极线,电源负极都找到了,打算用USB口给它供电,是不是接正极到USB的5V供电接口,负极挤到USB的GND那里,还有就是音频地线,左右声道线接3.5标准音频插头,怎么接?
?先谢谢了

网友:
音频接主板上面的音频前置接口,你那个音箱上面的接口要拆了,分开接。

网友:
1。白色字母线 接负极
2。点,直线 接电源+5v
3。点 点线接音频地线
4,直线 叉 左声道
5. 长直线,短直线 右声道
找个USB线,用主板的USB口供5V电源,
再找个3.5毫米的耳麦耳机线,将左右声道,和音频地线接好就完成接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