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不开机 I3

楼主(2011-08-03):
客户送来一个联想G460 机器 进过液  液体面积比较小,点火回路这里,已经清理干净。 没有短路上电有待机电压3V5V。但是不触发,发个图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图片有点下 大家可以滚动鼠标滑轮进行放大 这个RSMRST应该是多少电压呢

网友:
居然 和我的电脑一个型号  居然 都有坏的了  我都想死   千万不要是通病啊  呵呵

网友:
我修过一个一样的,也是进水,换IO就好了

网友:
RSMRST应该是高电平吧

网友:
不开机就按开机时序修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