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们怎么从菜鸟级别到电脑高手

楼主(2011-08-03):
一,巧解任何电脑的开机密码

小小一招巧解任何电脑的开机密码,无需任何工具,无需放电,任何电脑当开机需要密码时,只需将机箱打开,把里面的声卡或其它任何一个零件拔下来,然后通电启动,主板自检后再强行关机,把拔下的零件再插上去,开机,密码自动清除,百试百灵。

二,让你的键盘会说话

长期面对无声的电脑,我们难免疲倦。如果正在输入的内容被系统一字(字母)不差地念出来,你还能在无声的疲倦中输入错误的内容吗?以Windows 2000/XP中一个鲜为人知的“讲述人”为例教你DIY一个完全免费的语音键盘。

在“运行”中输入“narrator”,点“确定”。点“确定”跳过后便请出本文的主角──“讲述人”。如果你的音箱已经打开,听到了什么?不想听的话就按一下Ctrl键。再按任意键试试,你输入的字母键被系统用标准的美国英语读了出来,这时一个完全免费的语音键盘就诞生在你的手中了。

三,快速关闭没有响应的程序

“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在HKEY-CURRENT-USER下新建串值Waittokillapptimeout,将其键值设为1000(ms)或更小。

允许强行关机

进入HEKY-USERS.DEFAULTControl Paneldesktop,创建一个字符串“AutoEndTask”,将其键值设为“1”即可。对于真正的死机,一般只能两次按下 “Ctrl+Alt+Del” 组合键或按主机箱上的“Reset”键(因为消耗资源较少,故前者优先)来重新启动了。

系统死机时自动重新启动

进入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rashControl主键,在右边的窗口中修改“AutoReboot”,将其的键值改为“1”。

四,ESC键不太为人知的几个妙用

对于一般用户而言,位于键盘左上方的ESC键并不常用,但你知道吗?其实借助ESC键还能实现不少快捷操作哦!

1.上网时,如果点错了某个网址,直接按ESC键即可停止打开当前网页。

2.上网时总免不了要填写一些用户名什么的,如果填错了,按ESC键即可清除所有的框内内容;而打字时,如果打错了也可以按ESC键来清除错误的选字框。

3.除了“Ctrl+Alt+Del”组合键可以调出windows任务管理器外,按下“Ctrl+Shift+Esc”组合键一样能启动任务管理器。

4.当某个程序不处于活动状态而我们又想将其恢复为活动状态时,按“Alt+Esc”键即可激活该应用程序,而不必用鼠标点击程序标题栏。

5.对于存在“取消”选项的弹出窗口而言,如果你要选择取消的话,直接按ESC键即可实现“取消”操作

五、加快开关机速度

  在Windows XP中关机时,系统会发送消息到运行程序和远程服务器,告诉它们系统要关闭,并等待接到回应后系统才开始关机。加快开机速度,可以先设置自动结束任务,首先找到HKEY_CURRENT_USER Control PanelDesktop,把AutoEndTasks的键值设置为1;然后在该分支下有个“HungAppTimeout”,把它的值改为“4000(或更少),默认为50000;最后再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同样把 WaitToKillServiceTimeout设置为“4000”;通过这样设置关机速度明显快了不少。

六、提高宽带速度

专业版的Windows XP默认保留了20%的带宽,其实这对于我们个人用户来说是没有什么作用的。尤其让它闲着还不如充分地利用起来。

在“开始→运行”中输入gpedit.msc,打开组策略编辑器。找到“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网络→QoS数据包调度程序”,选择右边的“限制可保留带宽”,选择“属性”打开限制可保留带宽属性对话框,选择“启用”,并将原来的“20”改为“0”,这样就释放了保留的带宽。

七、优化网上邻居

Windows XP网上邻居在使用时系统会搜索自己的共享目录和可作为网络共享的打印机以及计划任务中和网络相关的计划任务,然后才显示出来,这样速度显然会慢的很多。这些功能对我们没多大用的话,可以将其删除。在注册表编辑器中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ofe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 VersionExploreRemoteComputerNameSpace,删除其下的(打印机)和{D6277990-4C6A-11CF8D87- 00AA0060F5BF}(计划任务),重新启动电脑,再次访问网上邻居,你会发现快了很多。

八、加快启动速度

要加快Windows XP的启动速度。可以通过修改注册表来达到目的,在注册表编辑器,找到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Memory Management-----PrefetchParameters,在右边找到EnablePrefetcher主键,把它的默认值3改为1,这样滚动条滚动的时间就会减少;

九、自动关闭停止响应程序

有些时候,XP会提示你某某程序停止响应,很烦,通过修改注册表我们可以让其自行关闭,在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中将字符健值是AutoEndTasks的数值数据更改为1,重新注销或启动即可。

十、加快菜单显示速度

为了加快菜单的显示速度,我们可以按照以下方法进行设置:我们可以在HKEY_CURRENT_USERControl PanelDesktop下找到“MenuShowDelay”主键,把它的值改为“0”就可以达到加快菜单显示速度的效果。

十一、清除内存中不被使用的DLL文件

在注册表的HK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在Explorer增加一个项AlwaysUnloadDLL,默认值设为1。注:如由默认值设定为0则代表停用此功能。

十二、加快预读能力改善开机速度

Windows XP预读设定可提高系统速度,加快开机速度。按照下面的方法进行修改可进一步善用CPU的效率: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ManagerMemoryManagement],?refetchParameters右边窗口,将EnablePrefetcher的数值数据如下更改,如使用PIII 800MHz CPU以上的建议将数值数据更改为4或5,否则建议保留数值数据为默认值即3。

十三、减少启动时加载项目

许多应用程序在安装时都会自作主张添加至系统启动组,每次启动系统都会自动运行,这不仅延长了启动时间,而且启动完成后系统资源已经被消耗掉!

启动“系统配置实用程序”,在“启动”项中列出了系统启动时加载的项目及来源,仔细查看你是否需要它自动加载,否则清除项目前的复选框,加载的项目愈少,启动的速度自然愈快。此项需要重新启动方能生效。

十四、Windows卸载顽固程序精彩技巧

随着网络的普及,网上的软件也越来越多,给大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有一些软件以IE插件的形式强制安装,无法卸载,顽固地驻留于用户电脑之中;有些软件在安装后,并没有提供卸载程序,即使在控制面板中将其删除,仍然会有残余的线程文件向外发送信息,用户通常只能采用手工的办法去删除,这样操作起来不但麻烦,而且还容易误删系统文件。以下是一些卸载顽固程序比较另类的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1、巧用QQ来卸载顽固程序

将QQ安装目录下的unins000.exe文件拷贝到要卸载文件的安装目录,再执行该程序即可!这种办法对于卸载那些反安装程序丢失或者损坏的文件有特效。

2、Winamp的卸载程序可以安全卸载大部分应用程序

首先在“我的电脑”找到Winamp安装目录下的UninstWp.exe程序,复制并粘贴到顽固程序所在的文件夹中,双击运行该程序就可以把顽固程序卸载得干干净净了。

3、运用WinRAR卸载顽固程序

通过其地址栏定位到顽固程序所在文件夹,再点工具栏上的“添加”按纽,此时会弹出“档案文件名字和参数”对话框,在“存档选项”中勾选“存档后删除原文件”点击“确定”,等压缩完成后,WinRAR会自动删除顽固软件文件夹,然后手工将刚生成的压缩包删除,一切搞定。

4、微软反间谍软件完美卸载3721程序

首先下载微软反间谍软件MicrosoftAntiSpywareInstall.exe,界面是英文的,文字相当于高中英语水平,慢慢看能懂,安装后按提示升级最新数据库,执行SCAN后发现100多个3721,CNS*的东西,选择REMOVE,慢慢的微软反间谍软件清除3721,CNS*的东西,再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第一次3721还没清除完,在/PROGRAM FILES/下还有3721目录,先卸载网络实名,右键清除开始——程序菜单中的3721条,再运行微软反间谍软件,扫描后发现多个3721,CNS*的东西,但数量比第一次少多了选择,选择REMOVE,清除3721,CNS*的东西,再重新启动机器,这样就彻底清除3721。

5、运用Windows XP附带的Msicuu.exe、Msizap.exe来彻底卸载顽固程序

首先打开Windows XP安装盘,点“Support Tools”,进入硬盘Support Tools安装目录(Xrogram FilesSupport Tools),找到Msicuu.exe并双击,于是就会弹出一个“Windows Installer Clean Up”窗口,显示当前已安装的所有程序列表。你从中选择顽固程序,然后单击“Rmove”按钮即可卸载。如果以上方法无效,建议你用Msizap.exe来卸载,即:打开注册表编辑器,定位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Uninstall,在左边项中找到顽固程序的标识(例如{268723B7-A994-4286-9F85-B974D5CAFC7B}),然后依次“开始→程序→Windows Support Tools→Command Prompt”命令,在命令提示符后,输入以下命令:msizap T {顽固程序的标识},按回车后即可卸载顽固程序。

6、超级兔子优化王专业卸载功能卸载常见顽固软件及IE插件

首先选择优化王下的“卸载软件”功能,然后切换到“专业卸载”选项卡,此处提供了18种软件的卸载功能。超级兔子优化王软件会自动对系统进行检测,若装有该程序的话此处便会显示“已安装”,接着选中要卸载的软件,单击“下一步”就可以把这些程序清理干净,将它们彻底赶出系统。

十四、让墙纸设置与众不同

Windows95以后的操作系统提供有三种墙纸放置方式:"居中"、"平铺"、"拉伸",用户

可以根据个人的喜欢和图片的大小选择墙纸的放置方式。其实Windows还提供了一种可以利用X、Y坐标来精确放置墙纸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把墙纸设定在一个指定的位置,配合桌面图标。

打开注册表

1、HKEY_CURRENT_USERCoutrol PanelDesktop子键

2、在右侧窗口中新建两个字符串值:"WallPaperoriginX"(图片所在位置的X坐标)
和"WallpaperoriginY"(图片所在位置的Y坐标)

3、分别双击它们就可以输入坐标,需要注意的是X、Y坐标的范围是有限的,这要由用户为屏幕设置的分辨率决定。如果用户的分辨率是1024*768,则X坐标的最大值不能超过1024;而Y坐标的最大值不能超过768。当然更不能是负数了。其他分辨率的用户可以据此类推。

4、重新启动计算机,就会看到以第四种方式设置的墙纸了

十六、常用快捷键

winkey+d :

这是高手最常用的第一快捷组合键。这个快捷键组合可以将桌面上的所有窗口瞬间最小化,无论是聊天的窗口还是游戏的窗口……只要再次按下这个组合键,刚才的所有窗口都回来了,而且激活的也正是你最小化之前在使用的窗口!

winkey+f :

不用再去移动鼠标点“开始→搜索→文件和文件夹”了,在任何状态下,只要一按winkey+f就会弹出搜索窗口。

winkey+r :

在我们的文章中,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操作提示:“点击‘开始→运行’,打开‘运行’对话框……”。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就是按winkey + r!

alt + tab :

如果打开的窗口太多,这个组合键就非常有用了,它可以在一个窗口中显示当前打开的所有窗口的名称和图标●,选中自己希望要打开的窗口,松开这个组合键就可以了。而alt+tab+shift键则可以反向显示当前打开的窗口。

winkey+e :

当你需要打开资源管理器找文件的时候,这个快捷键会让你感觉非常“爽”!再也不用腾出一只手去摸鼠标了!

注:winkey指的是键盘上刻有windows徽标的键●。winkey主要出现在104键和107键的键盘中。104键盘又称win95键盘,这种键盘在原来101键盘的左右两边、ctrl和alt键之间增加了两个windwos键和一个属性关联键。107键盘又称为win98键盘,比104键多了睡眠、唤醒、开机等电源管理键,这3个键大部分位于键盘的右上方。

F1显示当前程序或者windows的帮助内容。

F2当你选中一个文件的话,这意味着“重命名”

F3当你在桌面上的时候是打开“查找:所有文件” 对话框

F10或ALT激活当前程序的菜单栏

windows键或CTRL+ESC 打开开始菜单

CTRL+ALT+DELETE 在win9x中打开关闭程序对话框

DELETE删除被选择的选择项目,如果是文件,将被放入回收站

SHIFT+DELETE删除被选择的选择项目,如果是文件,将被直接删除而不是放入回收站

CTRL+N新建一个新的文件

CTRL+O打开“打开文件”对话框

CTRL+P打开“打印”对话框

CTRL+S保存当前操作的文件

CTRL+X剪切被选择的项目到剪贴板

CTRL+INSERT 或 CTRL+C 复制被选择的项目到剪贴板

SHIFT+INSERT 或 CTRL+V粘贴剪贴板中的内容到当前位置

ALT+BACKSPACE 或 CTRL+Z 撤销上一步的操作

ALT+SHIFT+BACKSPACE 重做上一步被撤销的操作

Windows键+D: 最小化或恢复windows窗口

Windows键+U: 打开“辅助工具管理器”

Windows键+CTRL+M重新将恢复上一项操作前窗口的大小和位置

Windows键+E 打开资源管理器

Windows键+F 打开“查找:所有文件”对话框

Windows键+R 打开“运行”对话框

Windows键+BREAK 打开“系统属性”对话框

Windows键+CTRL+F打开“查找:计算机”对话框

SHIFT+F10或鼠标右击 打开当前活动项目的快捷菜单

SHIFT 在放入CD时按下不放,可以跳过自动播放CD。在打开word的时候按下不放,可以跳过自启动的宏

ALT+F4关闭当前应用程序

ALT+SPACEBAR打开程序最左上角的菜单

ALT+TAB 切换当前程序

ALT+ESC 切换当前程序

ALT+ENTER 将windows下运行的MSDOS窗口在窗口和全屏幕状态间切换

PRINT SCREEN将当前屏幕以图象方式拷贝到剪贴板

ALT+PRINT SCREEN将当前活动程序窗口以图象方式拷贝到剪贴板

CTRL+F4 关闭当前应用程序中的当前文本(如word中)

CTRL+F6 切换到当前应用程序中的下一个文本(加shift 可以跳到前一个窗口)

在IE中:

ALT+RIGHT ARROW 显示前一页(前进键)

ALT+LEFT ARROW显示后一页(后退键)

CTRL+TAB在页面上的各框架中切换(加shift反向)

F5刷新

CTRL+F5 强行刷新

网友:
很好,有几个功能蛮有趣的.
不过这样就能成为"电脑高手"了吗?就算学全了,恐怕连重装系统还是不会吧?或者进不了系统的时候咋办?
"电脑高手"有点言过其实了

网友:
呵呵  对于一般用户很有用

网友:
有些是蛮实用的,有些就是对于现在的系统已经没效果啦.

网友:
还有你下面那一段是 基地 复制过来的吧, 上面那一段我没什么印象啦,但是有点熟悉。

网友:
这个是我很久以前空间上的   还不错    没有复制基地的
感觉还挺有用   大家分享

网友(点评):
可能你真的没有复制,但是下面的一段基地 是有人发表过啦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2290-1-1.html

网友:
感觉有几个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谢谢!好东西,收下了哦!

网友:
重要的还是得多积累经验啊。。。

网友:
有实用的呵呵。。

网友:
还是有学习的可以试试

网友:
现在的系统 ?

网友:
好东西! 感觉有几个还是挺实用的。

网友:
楼主可以出书了...

网友:
电脑高手啊?太勉强了吧?

网友:
部分还是蛮实用的。。

网友:
值得收藏哦,有些还真不知道!!!

网友:
帖子水分太大,而且有些内容比较过时! 属于复制党.....

网友A:
有些还是实用的

网友:
可这些只是理论啊,

网友:
没啥意思

网友B:
这个好像是QQ日志里的吧,流行好几年了

网友:
从网上复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