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这个裸板支持什么CPU??

楼主(2011-08-03):
如何知道这个裸板支持什么CPU??  说他是看北桥对把   就算这样  但是拿一个CPU给我我也不知道它是酷睿 还是迅驰  还是酷睿1  还是2    在CPU上面的哪里看???

网友:
迅驰的很好看吧,颜色不一样

网友:
有没有明显的标注之类的呢

网友:
CPU上有版本的 有06 05 04这样的字样 一般的要版本一样的才可以用

网友:
怎么没几个人回答啊,我也很想知道的

网友:
请问还这版本在哪看呢???? 我好像没看见你所说的版本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