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主板跑E3怎么修啊

楼主(2011-08-03):
型号是P5PL2-E, 775的座子,内存二代的,我测了一下电压都正常,也刷BIOS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修,各个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
就跑一个码还是前面还有别的码?

网友(点评):
前面跑的是00 D0 E3就这三个了,谢谢你的答复,我已修好

网友:
修好的话,麻烦你在上面写一下好吗?
总得告诉大家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楼主修好了告诉大家修的哪里啊。。。。

网友:
可以啊,你那个图片怎么做的啊用的什么软件???我好写,也容易别人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