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不触发

楼主(2011-08-03):
客户拿机来时u口不能用,死机。拆机看到到不知道是摔得还是怎么的2个u口都坏了(碎了),我想可能是u口造成的死机,然后就找料板换u口,换完之后暗屏,随后量下高压接口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次开机好了(感觉好神奇),接下来噩耗就来了,插电源电流0.12  一看怎么短路了,摸ec发烫,也没动哪里怎么就短路了呢(再次感觉神奇)悲剧呀。换了ec待机正常,就不触发了,量ec32脚能拉低,d5也是正常的,ec32pin也能拉低, 现在就是不知道ec被拉低后做什么动作?仁宝的板好难修,那位大师帮我讲解下。小弟感激不尽,先谢谢了。

网友:
学习下,,,路过看看@@@

chinachenhua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没看懂,不是好了么?怎么又插电源短路了?

网友:
不是呀,短路是不短了,可是就是不触发,不知道ec32pin被拉低后发什么信号给南桥?

网友:
发出PBTN_OUT#去南桥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也是听说的不知怎么修

网友:
U口坏了,南桥挂了

网友:
看CMOS电池的电压是多少.电池没电也造成不触发的

网友:
查EC条件   lid rem_rst   acin 看都是高电平不

网友A:
如果EC烧了,BIOS也有可能是坏的。

网友:
BIOS也有可能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EC烧了,BIOS也有可能是坏的。

那要怎么去判断bios的好坏?你是说bios的程序坏还是芯片本身?

网友B:
刷BIOS换南桥应该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BIOS换南桥应该能好。

应该是bios程序坏,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判断bios程序坏?明天刷bios看看!

网友(2011-09-02):
遇到这种问题就头疼,仁宝的进水也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