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键盘改成台式机用的键盘!!

楼主(2011-08-03):
我手上有一块从一台  SONY  PCG-V505AC 笔记本上拆下来的键盘。
想做个研究,把它搞成一个台式机用的键盘,想知道一般笔记本的键盘连接线各脚的定义,不知哪们高手有这样的经历!!
请知道的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闲的蛋疼~~~ 有这技术跟功夫 估计动车都能修好了。

网友:
脱裤子放屁、、、

网友:
赞同2楼观点!!!   何止动车  搞不好修飞机大炮去了   哈哈

网友:
楼上几位,我只是虚心请教个问题,不用这样吧, 你们不感兴趣不代表别人不喜欢,如果不知道就请绕道!!

网友:
正如2楼所说,蛋疼

网友:
你所有的仅仅只是键盘的点阵,你还需要一块像8051一类的MCU,还需要仔细研究一下PS/2协议,根据需要可以直接在网上下载现成的C代码或汇编,也可以根据原理自己写。然后还需要自己做一张键位映射表,所有这些代码需要通过Keil C51编译后通过编程器或ISP功能下载到MCU。。。。
以上是基本过程,另外还需要自己画PCB,焊接。这样弄下来,成本也不便宜。需要熟悉单片机C语言或汇编

北冥有鱼 起名为鲲
强悍
高手啊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会按照这个思路试一下的,主要是为了研究一下,也不缺这一两个键盘的,成本不在考虑范围。
再次感谢楼上的!!

网友:
支持楼主的精神。我也是这性格,不是买不起,就是想做点什么.

网友(2011-09-03):
如果是成本就不要弄了,但学习技术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哈哈  既然不考虑成本的话 就干吧  祝你成功

网友:
确实可以做学单片机的着力点

网友:
本人也有楼主类似的想法,我想把旧主板上负责键盘“解码”的芯片切下,包括接口,做一个USB键盘,不过没实现。旧屏装了个小电视,旧硬盘装成移动硬盘,本打算把光驱装成USB光驱,不过现在都用U盘量产,不装了,想到其它的到时再装,只图过程。

网友:
支持楼主。。。虽然蛋疼。。可疼得也快乐。。。
兴趣使然啊。。。
等待楼主搞出来分享。。。

网友:
支持楼主的研究精神

网友(2011-10-07):
鄙视那些没有真本事,就知道瞎喳喳的无聊们,人家搞个爱好制作有什么错,这些无聊们做生意做的就知道钱,什么省钱不省钱,如果没有这种钻研精神,也做不了大事。估计搞科研你们这些什么蛋疼们是指望不上了。

网友:
肯定是个费时费力的活 不过付出总会有所回报的 起码学习了键盘的制作原理

网友(2016-08-10):
楼主成功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