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MRST#怎么判断从哪里来的,有经验的高手们总结下下啊.

楼主(2011-08-03):
RSMRST#怎么判断从哪里来的,有经验的高手们总结下下啊.是从IO,专用芯片,还有其他电路来的,要看什么.是看主芯片吗? IO是指什么芯片啊?
芯片

网友:
IO是指什么芯片啊?
太无语了~

网友:
IO好像是 北桥分离出来的芯片 管理很多外设的!!!

网友:
无语了,lz是哪跑出来的,IO都不知道呀,信号的来源你可以看图纸呀,估计楼主图纸也不会看吧,唉......

网友:
一般是又IO发送给南桥的,是IO收到5VSB之后发送给南桥的信号!告诉南桥5VSB已经准备好了!还有就是一些主板有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上面有,然而这些主板的IO也一般不参与开机!比如华硕,V星!

网友:
不過近來新板,RSMRST#是直接由3VSB直接分一線路給南橋與網卡,IO沒有這組信號也沒關係,例如ECS E31M 的IO 8718F-S GXC 它的Pin85(RSMRST#)都是低電平的

网友:
基础知识太差了点吧。。。。建议潜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