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换升级版7300T

楼主(2011-08-03):
一客户的7200显卡换成7300T的显卡但是鲁大师硬件检测显示还是7200,有什么办法更改吗?

网友(点评):
一样的。。7200 7300 7400 都是可以通用的。。那个是改不的

网友(点评):
换个软件测测。。

网友(点评):
72 73 74 110M 不管你换什么芯片,原始显示什么就是什么!写在BIOS里,改不了!

网友:
不会吧???
顶起》。。。。。。

刘丽华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点鲁大师的重新检测。,

网友:
鲁大师的不灵,多用几个检测软件啦

网友(点评):
是啊 有时候鲁大师不准确

网友:
用系统自带的检测也是7200,你们换的都是直接可以换成7300吗?还是需要什么操作例如更新驱动什么的

网友:
你下个CPU-Z 测试下看  鲁大师有时候不准确的

网友:
系统和软件是检测不到的把   BIOS就固定了

网友:
显卡BIOS记忆的是7200,你用什么软件看都会是7200,使用正常就OK了。

网友:
除非改BIOS

网友:
我现在有点担心是不是买到了热议中的打磨芯片,而且这片是客户能亮机的7200要求升级到7300T的,如果系统显示的还是和以前一样有点不好交代

网友:
改BIOS需要怎么改?我按原型号的BIOS重新刷一遍认的是不是还是7200?

网友:
改bios可能要找工厂的研发改了,

网友:
这个没什么,我给客户换631,换上去显示的显存却只有256M,不知道怎么回事,难道631有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你换7300T还是会显示7200

网友:
鲁大师有时不准!以前有个机器温度始终七十多度!打开后盖摸摸才刚有点温度

网友:
刷BIOS或换驱动

网友:
刷惠普的BIOS一样  除非惠普给改个BIOS 。因为BIOS默认就是7200。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换7400也是显示原来的7200

网友:
没办法!都是这样的BIOS注定了!客户不信就拆开来看吧!或者等客户来安装!软件检测不了的!

网友(2011-09-03):
7200 7300 7400 芯片更换成7200t 7300t 7400t ,原来显示什么,还是显示什么,不可能显示新芯片的型号,因为BIOS都未更改,如客户不信,可先不装机器,让客户看芯片。

网友:
正常,是这样的,除非改BIOS

网友:
这个是这样的 我换过很多 都显示的是7200

网友:
确实是这样,以前V3000的机器,跟客户说给他换升级版的7300T,客户收到后打电话给我们,说我们是骗子,显卡没有给他换,还是7200的,吗的,火大了

网友:
还是和客户说明一下好!

网友:
BIOS啊 鲁大师测的东西都是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