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维修液晶显示器可以用板卡级式方法修吗?

楼主(2011-08-03):
   比如高压坏换高压  电源板坏换电源板  驱动板坏 换驱动板     问题来了  比如一台4000多的液晶电视   它的这些板  贵吗???  不贵我想直接买过i来换上去就算啦  哈哈   问下有经验的前辈··

网友:
大屏幕液晶电视若直接换板 一则配件不易买到 二则价格也高 电源高压一体板大约三佰以上 驱动板电视一体板就更贵了 能修还是换一两个元件比较好

网友:
前几天修了台LG42寸的 开机一闪既灭 一分钱成本没花 就修好了

网友:
绝对可以

网友:
可以买通用的,回来自己改下,通用的便宜

网友:
小毛病可以修的就修    不可以修的就换呗   你给人家修个显示器才多少钱  你就算给人家换了主控啊  电源板  高压板什么的   成本也高了吧  跟客户要的钱也多了吧    就放不了长线吧

网友:
买原装的贵得要命啊,  学一下改板可以赚多很多钱啦

网友:
哇  那么厉害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