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搞定一台神舟HP860的笔记本为短路(原创经验)

楼主(2011-08-03):
神舟HP860,待机电流:0.1a ,按开机键后白屏。拆机测试3v5v正常,经触摸
发现开机芯片KB3926QF超级发烫,更换后OK!
笔记本

网友:
支持原创,希望加精

网友:
啊,这样也行,改天把俺的维修 日记发一下,那多多哦

网友:
哈哈哈,运气真好啊,遇到这些机子,我们这里都是近水啊。

网友:
支持,维修经验就要分享!

网友:
一般的维修开机故障 先是开机摸摸那个芯片烫 换后不好 就再查电路吧?

网友:
要是天天碰到这样的好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