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无待机电压,比较尴尬!

楼主(2011-08-03):
修过T42的朋友都知道,图中VCC5M_ON_PMH4经过电阻转化成VCC5M_ON作为待机芯片MAX1631的5V和3.3V的开户信号,但是为什么VCC5M_ON_PMH4的电压3.3V正常,而电阻右边VCC5M_ON只有1.0V,开户电压不够,电阻换过了,两边的对地阻值也正常400多欧,

网友:
呵呵 有这种事呀 不会吧 是不是你测量错了哟

网友:
这是1631自身保护。把3V 5V两个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那是不是这个电阻后面有原件阻值变大或者不良呢,T42的机器比较好修

网友:
1631自身保护会拉低ON信号到1V左右,跟你情况完全吻合

网友:
是的,上次我就遇到一次。修死了都没有修出来。电容都换了,不知道为什么,楼上修好了告诉小弟,呵呵

网友:
等结果,很想晓得。。

网友:
一定是1631那边的问题才会拉低电压,查1631周边没问题就换1631

网友:
不用看 找1631那儿啊

网友:
T42的,要查电路图,看那里给拉低了啊

网友:
1631都换了也没用,1631周边都没问题,看论坛上也有人同样的问题过但没结果

网友:
换1631及周围的电路,测后期有没有保护,实在不行,撬起2脚,一脚拉一个3v上去

网友:
肯定是负载,

网友:
楼上哥都说了,飞线

网友:
我现在撬起了第7角5V电压的开启角,再测VCC5M_ON已经从原来的1V恢复到3.3V,测28角3.3V开启也有了,那么问题是5V的那块,我把1631周围和5V相关的电容、上下管,二极管,升压电容,电感都换过了还是那样。

网友:
那么你尝试断开5V负载试试?

网友:
那么你尝试断开5V负载试试

网友:
那么你尝试断开5V负载试试gf

网友:
应该是有轻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
等结果楼主修出来了吗

网友:
要测好位置,分清方向

网友:
我也遇到过,查查1631相关条件。就得出结论了。

网友:
很明显,你要断开后级,在测那点的电压,如果正常,就是后面有问题,如果不正常,就是前面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