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IO=电源管理芯片 吗??

楼主(2011-08-03):
EC=IO=电源管理芯片     吗??   是不是都是一个芯片??

网友(点评):
当你知道它的作用后,你就再不会管它叫什么名字了。

网友:
要分什么芯片  大部分是的

网友A:
EC=IO 但不完全等于电源管理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的范围很大的

网友:
不是的,ec和io有时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IO 但不完全等于电源管理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的范围很大的

那你能跟我解释下 电源管理芯片吗   什么时候等于 EC  什么时候不等于EC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包括 待机供电芯片 内存供电芯片 cpu供电芯片 冲放电芯片 南北桥供电芯片 显卡供电芯片

网友:
好像听说有的在南桥起,有的再IO起,再到电管,!没搞明白了!

网友:
EC管理着主板上电的大部分时序,其重要性不次于南北桥

网友:
问题就在这里  我不知道 而且每个人叫的芯片   作用都一样的可以说是一个芯片   可以他们叫的名字都不一样  搞的我头晕了

网友:
原理一样,用途不一

网友:
有些io,ec带开机功能

网友:
EC跟IO不是对等的,但绝大多数板上的IO芯片都可以说是EC

网友:
EC和IO不一定是一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