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1020电源板不通电

楼主(2011-08-03):
本来是通电的,只是定影膜有问题,我更换后看到电源板很多灰,于是用毛刷清理了一下,然后在上电的时候,听到三秒奇怪的声音后,就不通电了,郁闷死了!
现在上正反两面的照片,请知道的老鸟指点迷津,此机子是自用的,一直好好的,我又不太懂激光打印机!
上图!

网友:
看看保险丝有没有烧坏呀

网友:
根据声音显示整流桥挂了 导致保险炸了

网友:
保险是好的,整流桥是指那一部分,可以细点吗?

网友:
楼主量一下最常见的原件,看看有没有坏,比如保险,整流桥,二极管那些!

网友:
量一下角落带散热片的中间脚看有无电压,没有的话就查输入部分

网友A:
整流桥就是四个脚 可能平铺 可能两排 扁扁的 黑色的  四个脚用二极管测 都不能通

网友B:
有电压,248V ,下一步呢?还有那些关键测试点?那个24V的电压应该在排线的第几支脚?能不能用我发的图给我标注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就是四个脚 可能平铺 可能两排 扁扁的 黑色的  四个脚用二极管测 都不能通

整流桥测过,OK了!是好的,然后呢?我对这个板子没有思路,天气也太热,呵呵呵,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整流桥就是四个脚 可能平铺 可能两排 扁扁的 黑色的  四个脚用二极管测 都不能通

不通电就是那几样啊  保险 开关管 整流桥 电容 还有保险旁边那样的电容 再就是线圈了  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不通电的问题解决了,上图!
上完图后装好,在测!
不知道灯会不会闪,呵呵呵。。。
一步一步的来!

网友(点评):
楼主 你这个熔断器那里有248V电压?交流电?

网友(点评):
248V!!??楼主你没搞错?

网友(点评):
这里怎么可能有248伏电压呀,这是副边整流输出保险呀,正常也就二三十伏。

网友:
在通电以前,我想说一句,因为我看是个熔断器,我就用直接连接的方式接通了,不知道会不会出现意外,在线等答案,我在安装的时候,突然有点不祥的感觉,嘿嘿嘿,问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电压,248V ,下一步呢?还有那些关键测试点?那个24V的电压应该在排线的第几支脚?能不能用我发的图给 ...

你知道会判断元件好坏就行,你问的问题我还真回答不了,想不到那个管子<二极管>电压这么高,如有资料我给你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会判断元件好坏就行,你问的问题我还真回答不了,想不到那个管子电压这么高,如有资料我给你发

嗯,OK,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你知道会判断元件好坏就行,你问的问题我还真回答不了,想不到那个管子电压这么高,如有资料我给你发

找24伏就先找有没有50伏以下的电容这个该好找,抱歉没找到资料

网友(点评):
收到,我想问问,那个熔断器坏了,能不能直接连在一起,嘿嘿嘿。。。 就是Fu501那个,上面我发得有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24伏就先找有没有50伏以下的电容这个该好找,抱歉没找到资料

不能直接连在一起,会引起意外的故障比如失去应有的保护会烧被保护的芯片,最好用同号代替,买个应很便宜的

网友:
至此,这台HP1020不通电的问题搞定了!接着该修,这个HP1020红绿灯交替闪,不打印的问题了!

网友:
安装完成,OK,一切正常,谢谢大家的关心!特别谢谢回复的朋友们,你们的关心是我最大的动力!
总结一下!

HP 1020的机子,开始的情况是红绿灯闪,打印有卡纸的情况,还会掉出定影膜的碎片!
打开机子后,更换定影膜后,装回去,两灯闪,USB有时候会认不到,当时就没有思路了,于是又开始打开机子检查!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测一下电压,只是以为那几个感应器是还是脏了,反下没有思路,我也没有修过激光打印机,干脆先打扫一下里面的卫生,扫完灰后,通电,开机,机子电源板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后,不通电了,于是发帖求助,嘿嘿嘿!最后经朋友们的帮助之下,发现是个熔断器坏了,更换了一个相同的保险管上去,搞定,同时通电开机后,机子的灯闪的问题也解决了,也就是说,机子完全好了!
分析:估计是通过电源板至驱动板上的,24。2V的电压因为管子不良,拉低了24。2V的供电,所以会造成USB偶尔识别不到和故障灯闪动的情况!

再次谢谢大家!

我晕,我遇到好多1080的不通电都是驱动板坏了。
怎么和我的打印机外观一样 我的是1080
也就是说,这只是保险引起的问题?
"分析:估计是通过电源板至驱动板上的,24。2V的电压因为管子不良,拉低了24。2V的供电" 不是管子不良而是灰尘引起的接触不良。

网友:
不错不错 看来楼主还是有很强动手能力的    比我们天天修打印机的都强悍啊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直接给客户换电源板   还赚钱   打印机主要是平时用的时候要注意保养  一般很少坏的

网友:
唉,我现在都怕了,搞了2次类似情况的,用万用表在线测下的整个板子冒烟,要不就火花。

网友:
安装完成,OK,一切正常,谢谢大家的关心!特别谢谢回复的朋友们,你们的关心是我最大的动力!
总结一下!

HP 1020的机子,开始的情况是红绿灯闪,打印有卡纸的情况,还会掉出定影膜的碎片!
打开机子后,更换定影膜后,装回去,两灯闪,USB有时候会认不到,当时就没有思路了,于是又开始打开机子检查!当时我并没有想到测一下电压,只是以为那几个感应器是还是脏了,反下没有思路,我也没有修过激光打印机,干脆先打扫一下里面的卫生,扫完灰后,通电,开机,机子电源板发出一阵奇怪的声音后,不通电了,于是发帖求助,嘿嘿嘿!最后经朋友们的帮助之下,发现是个熔断器坏了,更换了一个相同的保险管上去,搞定,同时通电开机后,机子的灯闪的问题也解决了,也就是说,机子完全好了!
分析:估计是通过电源板至驱动板上的,24。2V的电压因为管子不良,拉低了24。2V的供电,所以会造成USB偶尔识别不到和故障灯闪动的情况!

再次谢谢大家!

网友(2011-10-17):
典型的开关电源维修流程思路都没有?难道楼主是?

网友:
相比之下 电源部分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D:
更换定影膜要记住加导热硅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更换定影膜要记住加导热硅脂。

你说的导热硅脂就是导热硅胶吧。呵呵,新手!电脑CPU用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导热硅脂就是导热硅胶吧。呵呵,新手!电脑CPU用的那个?

导热硅脂和导热硅膏是两种不同的材料,导热硅膏只是导热的作用的,导热硅脂除了导热还有润滑作用。还有更换定影膜时有没有检查定影下辊有没有磨损,如果磨损了,换了的定膜好快会出问题。

网友:
谢谢!我又尝到东西了.下次再买就知道买的是什么了.

网友:
现在就是给激光打印装粉还行,呵呵!

网友(2011-11-17):
建议楼猪先把最简单的测明白。19楼你们那保险坏了 都换板? 看来19楼那 都是有钱人啊 呵呵

网友F:
我有个板子 是打印空白;能讲解下么

网友:
看看供电问分 是不是好的

网友:
大电容左边那4个极管就是桥

网友(2011-12-29):
你运气太好了 弄好的东西 就不要再去弄什么了 电子产品出问题有的是想都想不通的

网友:
哦 得学习着怎么判断  谢谢各位我又懂了很多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一般是秒杀。。。

网友:
楼主很细心,但是维修电源板最好串灯维修,这样可以防止加了保险后级有短路烧坏更多的件

网友(2012-02-13):
学习了,以后看来搞不清楚不能轻易动手

网友:
两灯闪一般都是主板坏了,我以前从来没有修过板子,看了LZ的贴子,学习了,谢谢!

网友:
保险坏了你都要发贴,可悲

网友:
修东西还得细心啊!!

网友:
不错。楼主大胆细心

网友:
后面肯定有短路,找我修,我专门修电源的

网友(2012-03-15):
我这也有一台,和正常的比,排线电压差别太大,FU501不通,应该是熔断了! 明天换上看看

网友:
先看看 保险 整流桥 开关管 看看有没有坏 先解决这些 在看看二次电源有没有输出

网友:
保险烧了。。把烧坏了的换掉。

网友G:
学习了,以前也是直接换板子的

网友:
只换保险,说明是保险性能变差烧坏

网友:
前天接同行的一台打印机是1010,无24V输出,和你这台电路一样的,修了两天也搞掂了。

网友(2012-04-16):
呵呵,注意不要被高压板打着了

网友:
看一下保险,然后检查5v和12v正常吗?还有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看是否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不通电的故障好修

网友:
很小的问题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恭喜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板子 是打印空白;能讲解下么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打印出白纸。搞了老长时间没搞定,最后只能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