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哪位大虾发个惠普NX6120的BIOS

楼主(2011-08-03):
本人新手,接修一台惠普nx6120的本本,送来时是开机灯亮一下就灭掉,拿下CPU上假负载可以上电,且CPU供电正常,南桥严重发烫,更换南桥后可以开机,开机提示  162-system Options Not set  错误,按F10键不能进BIOS,BIOS电池换过,无效,查过南桥外围电路没有收获,再次更换南桥 FW82810FBM 故障现象不变,准备刷BIOS试试,(或者是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查到的,望高手指教)官网没有BIOS文件下载,哪位大虾有的话帮帮小弟吧

网友:
HP Compaq NX6120 BIOS
发布日期:2006/07/27
种类:    BIOS
产品类型:笔记本
产品型号: HP Compaq nx6120 笔记本电脑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2000
          Microsoft Windows XP
语言:    全球
增强功能:- 增加了对 Java Smart Card 的支持。
已经修正的问题:
          - 意外的显示出驱动器锁密码的提示。
          - 修正了 SuSE Linux 的安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