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1-08-03):
       HP 4411S 英业达设计的主板。板号为: 6050A2252601-MB-A03   PM45+ICH9+SMSC1091 不触发。是同行送过来的。。机器不触发。。
       测量板上公共点没有短路现象。但南桥。北桥。EC。BIOS 电源芯片之内的都有动过的痕迹。。我们搞维修的第一眼看到这应该就觉得泛味,不想花时间去搞它。但由于我闲着没事。顺便练练技术也行。于是进入维修中、、、、、、
       上电待机0.01按开关不触发。测待机没有+3V+5V这两个电压从图纸中看出51125的EN要EC工作发出KBC_PW_ON这信号和U15集成运放工作产生VCC1_POR#_3来共同控制Q1052两个N沟道场管来间接开起+3VA +5VA。 实测这两个都没有电压。

   所以直接测EC供电。正常。
注意这里的 14 39 58 84 106 119 68才是EC待机的供电。至于15 49脚的供电要开机后有的。所以这里不要搞混。
再测ACIN适配器检测也为高电平。属于正常
再测LID_SW也正常
再测ADP_EN这信号为低。不正常。。应该是问题所在。

找到ADP_EN的产生
根据图可以看出U8的5脚同相端应该小于6脚的反相端。此时运放7脚才应该输出低电平来拉低Q8的1脚。使其Q8截止产生ADP_EN   实测U8的7脚输出的为低电平。属于正常。Q8的一脚也为低电平。但为什么3脚没有电压呢?于是断开Q8  Q9故障依然一样。开始怀疑是EC拉低这个信号。于是挑起EC端。电压出来。判断为EC损坏导致。但出人意料的是换了一片新的EC上去。故障依旧。维修陷入困境。EC为什么无缘无故拉低ADP_EN这信号呢??难道是EC的工作条件不足导致还是我换的EC是坏的?
最后才发现VCC1_POR#_3不正常。没有电压。。根据图应该为高才对。

实测U15的2脚电压为5V。很明显不正常。。要想1脚输出高电平。必须2脚小于1脚。。最后为R141掉件。补上后。顺利亮机。修复。。

LID_SW正常情况是为高吧

网友:
楼主 我还是没明白  VCC1_POR#_3为低  EC为什么会拉低ADP_EN

网友A:
你看VCC1_POR#_3输入到EC哪个脚去了你就明白了。这是AL电压的PG信号,也是EC供电的电源好信号,同时兼任EC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VCC1_POR#_3输入到EC哪个脚去了你就明白了。这是AL电压的PG信号,也是EC供电的电源好信号,同时兼任E ...

哦 原来如此 谢谢啊

网友:
2脚小于1脚 是运放器功作原理吗

网友:
{要想1脚输出高电平。必须2脚小于1脚。}---------------不对

要想输出高电平。必须同相大于反相。
在此图中就是P1如输出高电平,则需P3>P2.

网友(点评):
2脚小于1脚。不就是同相大于反相了吗?

网友(点评):
哦哦哦。。我打错啦。。是2脚小于三脚。。写成2脚小于1脚。。现在不能编辑。。改不回来啦

网友:
讲的很好,学习了,不过到现在也不是太明白这个358之类的东西,每次修都得看,哎。。

网友:
看来SMSC_KBC1091的77脚VCC1_PWRGD为高电压是它正常工作的基本条件之一啊!

网友:
有价值。我手上正有一台,是上电有,3M5M,五秒后,5M变成1。6,控制信号丢了。

网友:
LID_SW是个什么信号,知道的兄弟帮解说下

网友B:
LID_SW就是屏背光开关信号。

网友:
说的很详细哦!!!!!!

网友:
以前从来没有什么关注过VCC1_POR#_3电压情况会有什么影响,没想到关联的电路还不少!学习了。

网友:
不错.走了一些弯路.但够细心.看来了解这些信号很关建嘛.

网友:
看来修笔记本还是蛮累的。

网友(2011-09-08):
引用 网友B:
LID_SW就是屏背光开关信号。

LID_SW是背光信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