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200被雷劈,换IT8502E后能正常开机但内屏不显外接都能显示,但在系统下内屏

楼主(2011-08-03):
方正颐和E200被雷劈,换IT8502E后能正常开机但内屏不显,但只要外接内屏就能显示,但在系统下内屏不显外接有显示,但只要禁用显卡驱动,进系统后内屏就能正常显示。此机拿来时不开机,待机电流大,IT8502E短路,换8502E后,能正常开机,但单独用内屏显示白屏有光无图像,非得外接个显卡或液晶内屏才能显示,但进系统后内屏又不显,原来的用的是IT8502E-KXT,我用IT8502E-KXA,代换应该没问题,此板是INTEL集成的,请同行帮我分析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要想内屏开机有显示非得外接个显卡或液晶,要想内屏进系统后能显示,非得禁用显卡驱动,但外接不管禁不禁用显卡驱动都能正常显示

网友:
EC挂了,南桥没事,而且USB和网卡都是好的,切换信号是哪控制的

网友:
显卡P 坏了啊

网友:
如果是北桥坏了,那外接启用显卡驱动怎么又可以呢,也不死机,就是内屏一起用显卡驱动就无显,而且内屏也要外接个显卡或液晶开机才能显示

网友:
换个系统吧。感觉是分辨率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同意 楼上的 是的

网友:
排除系统是首要……

网友:
最近被雷劈的机器好多啊?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