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19308W 故障,奇怪的问题 ,高手进

楼主(2011-08-03):
海尔的 HT19308W 客户送修时是花屏 ,分成2个屏,画面抖动厉害 。心想肯定驱动板 ,然后准备换板,无奈没有现成的 ,找了通用的 可以用了 ,本想定一块板,但是下午时候又好了 ,反复试都好了 ,怎么回事啊,这种情况 最好怎么弄啊 ?谢谢大家
问题
驱动

网友:
这种症状 可能是屏线接口氧化导致的 把接口清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问题我之前清理过了 ,都没有用,后来换了个通用版试了一下 ,现在竟然好了

网友:
更换屏线就行了 。

网友:
海尔有一型号的显示器的屏线有点歪。常常出问题,有的重新插一下屏线就会正常,可是用不了多久就出现类似的问题。最好还是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