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2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1-08-03):
今天接一台IBMT42笔记本,单独插上可调电源时开机一切正常。但当装上电池时就开不了机了,故障表现为不触发,电流为0.2几A,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重点还是在充电电路。。。。。 以前修过插电源一切OK,插电池5A。。。。

网友:
查一下公共测试点和放电电路。

网友:
目标 :充电电路 !
           回答完毕!

网友:
目标 :充电电路 !

网友:
遇到过神舟笔记本的电池没电,引起的不开机,充电十分钟后方能开机,
还有电池坏插上交流电也不能开机的,取下电池能开机。

网友:
看下充放电电路中的开关三极管.保险.是电阻.在就是IC

网友:
有时又不能开机,不能开机时待机时的1.8V没出来,待机电流0.1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