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的ASUS M2N8-YMX???

楼主(2011-08-03):
今天晚上回到家里,把昨天已经对好了的ASUS M2N8-YMX主板装进主机箱内。打算明天去卖呢。可谁知道问题来了。刚通电数秒后就掉电了。以为是主板内部短路或者是装入的时候因为主板变形而引起的呢。索性就裸机来测试故障依旧。通电后数秒自动断电。强制开机显示00  反复试了N多次没果。无奈之下,测开机电路、CPU供电、内存供电、32.768等对地阻址均正常/然后看到CPU座旁边有个ITE IT8712F-S  在其旁边有个PMC pm49FL004T-33jce的BIOS,把其翘出,擦试其引脚后再将其装入座中。再次通电。居然跑了D3  D5 38 85 刚跑到00。就看到电源冒烟了。然后再试确定电源OVER了。换上其长城300P4的电源,故障解决,从D3……85……00。OK了。然后再换上1代主机上用的300P4故障又出现,再换回来又正常了。难道是电源供电不良??无语??

网友(点评):
是華碩M2N8-VMX

网友:
再次挂个长城的,,测试久一点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换个好点的电源
要是再不可以的话可能是BIOS电路的问题

网友:
换个好一点的电源吧,你的长城不知道会不会是假的呢。

网友:
后来我把两个电源都给拆开了,除尘后发现:鸿宇这块电源检测后看到其上有两个滤波CE稍微鼓包,才引发正常通电后冒烟。而另外一块长城300P4的电源,经检测。黄色12V,只有10.18V电压,并且发现一个220WV  330UF的大CE鼓包。我现在想问的是:这个330UF 220WV的大电容,能不能用330UF  200V的电容代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