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K43A找不到声卡无声音

楼主(2011-08-03):
如题 这个机器 有时有声音 有时没有声音 没声音时 设备管理器里找不到声卡和MODEM的硬件
没声音时重启电脑说不定就能有声音了 再重启一下就没有声音了
把机器送到联想的维修站 联想的客户人员开机进BIOS后胡乱看好几个键后机器报警发出声音 客服由此判断说硬件工作正常 (机器已经过保)
我加重装过系统 XP WIN7 焊过南桥 换个声卡芯片 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给个解决思路

网友:
声卡芯片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网友:
弄不好 问题出在线上!

网友:
我碰到过,做过南桥好了

网友:
声卡芯片工作条件查过没有

网友:
直接用USB声卡改

网友:
一样一样的检查排除,喇叭,音频线,都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主修好吗、换过声卡芯片没

网友:
先查一下声卡工作条件正常不正常,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