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温度六十多 显卡七十多,时间一长自动关机的处理办法

楼主(2011-08-03):
(无正文)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除了尘温度还是很高。

网友:
是不是散热铜管有毛病了啊

网友:
一般我们建议加个散热底座,感觉会好点

网友:
夏天高温,有点吧。回个散热座。

网友:
只有买个散热底座

网友:
改装散热风扇 让他一直转   下面在加个散热底座 最好自己做一个 买那种风力大的 最多3个 固定好 看他还干那么高温度不!!!!!!

网友:
现在天气太热,最好是用外散热,

网友:
xian卡加个铜片看

网友:
显卡芯片上加铜片,机子清尘!再或者加个好的散热器!

网友:
觉得4楼在隔靴挠痒,,其实是散热风扇或者导热问题了,当然通风道也很关键的了!
提示一下你要去做"隔靴挠痒"的事

网友:
说的都很有道理

网友:
清灰,风扇轴加油、改成常高速转,显卡加厚度合适的铜片、好的导热膏,D壳上有小盖子的话拆掉,用一个大风扇的散热底座,开空调,
还不行的话换散热器总成

网友:
如果一直六七十度 正常吧  不能关机吧

网友:
这是散热的问题,可能是热管的问题

网友:
这个就行懂了!

网友: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我觉得1、清理上硅脂;2、加铜片3、风扇长转 4、加散热底座

网友:
外散热的大家有研究是哪一种的散热效果好吗?去进一点回来卖啊!

网友:
4、加散热底座   是什么东西???我好像没听过   前3个我听过

网友:
是笔记本下面加散热底座啊?不会不知道吧老大

网友:
好方法是,直接改个水冷的,绝对降温

网友:
自己弄了个酷冷至尊改装后温度基本保持在50——70度 不玩游戏45—55

网友:
换CPU看看
自动关机了,
你是用户,还是同行。怎么问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可以殷散热胶垫换成厚度差不多的铜片 会好点吧

网友(2019-09-16):
笔记本cpu风扇
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1824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