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修了一周了没解决啊 求助 必须的

楼主(2011-08-03):
   今天接了台联想C430A的笔记本  开机有时候0.9掉电 有时候1.4掉电 诊断卡跑2H掉电有时候44掉 有时候4H掉有时候3A掉,CPU 核心电压0.97 ,1.05  2.5  3.3  5 都有 ,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南桥电压 显卡电压 北桥电压都测了,本人思路:CPU能跑码!证明各供电系统正常,现在是BIOS自检中掉电,但是跑马不确定 让我很恼火,大家高手帮我确定下部维修思路和可能的故障

网友:
你先看看LPC 或者MSBUS是不是有波形啊

网友:
测帧周期是吗?

网友:
楼主 的检测卡个是坏了,估计是少了笔画,我现在猜想,你的机器的北桥坏了

网友:
sui然不能帮你解决,但你可以通过看电流变化确定问题范围,不会走弯路

网友:
CPU 核心电压0.97 ,1.05  2.5  3.3  5 都有
不会吧

网友(点评):
这只是LZ没标明清楚罢了!

网友:
我刚才理解错了。
如果是amd的cpu就先换个u吧

网友:
看下LPC总线是否正常.正常就刷个BOIS.在不行 就干北桥

网友:
北桥可能最大吧

网友:
有条件的话换个U试试

网友:
好心人很多 谢谢!首先CPU的电压0.97 主板  显卡 北桥各电压1.05 2.5 3.3 5 有 现在我也怀疑BIOS 和北桥 显卡虚汗 但苦没有烧写器 请大家推荐几款 昨天在淘宝看什么烧写王 部知道行不行

网友:
我推荐:正品西尔特580U

网友:
CPU核心电压0.97,说明没跑码

网友(点评):
说得很对,,个人证实过..

网友(点评):
1.05的样子才开始跑起来的。。LZ说的对

网友:
我修过一个这样的是按键板短路

网友:
这款机器北桥空焊的多,加焊看看。

网友:
哦  按键板我刚刚拆了 我用镊子短路开机 还是掉0.9就掉

网友:
先刷一下BIOS

网友:
不同的码掉电。。BIOS可能性大。。。

网友:
刚刚加焊了北桥 可以开机了  进了系统 反复几次都能开机了 我很开心哦 我开着机 烤机  回家吃饭回来
机子掉电了 现在又开不起来了 我又加焊北桥 现在还是开不起来 接着我测了北桥电压 都正常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电压正常,考虑温控电路

网友:
温度芯片G781

网友:
G781芯片资料 工作原理

网友:
断开CPU供电 然后北桥 一路路查

网友:
建议先刷下BIOS再查其它部分供电

网友:
前天修一台 V星 VX600 CPU CODE IC 故障,更換後,插U CPU 電壓僅有 0.78 但拔掉U後,恢復到 1.2V,換顆U後,CPU電壓直上 1.2v 提供給樓主參考 =^_^=

网友:
检查温控 发现D24 阳极和电阻PR211之间为0 但是我找不到 q44  q46 R616  R619

网友:
找了很多遍了 就是找不到 不知那位有点位图!希望给个 我买

网友:
人家要齐纳 你要命啊

网友:
不是通病的话,只有慢慢查了,没办法!

网友:
我的版号是DAOLE5MB8DO REV

网友:
不差内存 E0停留3秒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