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2370G接信号出屏保红绿蓝。不知道是否是驱动板

楼主(2011-08-03):
三星P2370G 09年的机子,才一年半的机子,听客户说就是调了下分辨率就不行了,很像没有信号来一样。现在驱动板好像还不知道哪有。

显示器型号

驱动板

网友:
原装的驱动板淘宝上应该有,改个通用驱动板也行,就是改着麻烦点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调试。ok

网友:
应该有3个可能,屏线,(用三星的屏),屏,主板软体。

网友:
还是软件的问题,你跳下工厂模式看能不能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试试出厂设置吧  不见得能好哦

网友:
驱动板多少钱,好像没有卖的

网友:
应该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感觉好像是误入工厂模式中没有退出来,试试看怎么退出来后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
些机已经修好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分析
已经修好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8721&extra=